楼主(2010-11-19):
我现在用PLC输出脉冲驱动伺服控制器,想采集PLC输出脉冲的实时总数,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我现在用
|                     Y000
|----------------------| |----------------------【INC    D0】
|
来实现,发现实际的脉冲总数和D0差距很大。我想用高速计数器实现,但不会用,请教各位啦。

网友A:
监视D8140的数据,就是时实脉冲数.

网友B:
发脉冲的频率是快过扫描周期的,这样算不准的
用特殊寄存器D8140,监控发出了多少脉冲,注意这个地址是32位的

网友C:
呵呵;上面的程序是没用的;尤其是频率高的时候;

楼主:
仔细看了半晚上指令手册,终于发现了D8140。这可是好东西呀,解决大问题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D(2010-12-23):
用什么型号的PLC都没说还D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