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帮人改写程序 由ST语言改为用功能块编程

举个例子 (a,b,c,d,e,f,g,均为变量为bool型,h为int型)

if a=true
then b=c,
        d=1,
        e=0;
else f=1,
        g=0,
        h=5,

类似这样的程序应该如何用功能块实现呀? 总感觉自己编的的有漏洞。还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人改写程序 由ST语言改为用功能块编程

举个例子 (a,b,c,d,e,f,g,均为变量为bool型,h为int型)

if a=true
 then b=c,
         d=1,
         e=0;
else f=1,
         g=0,
         h=5,

类似这样的程序应该如何用功能块实现呀? 总感觉自己编的的有漏洞。还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人改写程序 由ST语言改为用功能块编程

 举个例子 (a,b,c,d,e,f,g,均为变量为bool型,h为int型)

 if a=true
  then b=c,
          d=1,
          e=0;
 else f=1,
          g=0,
          h=5,

 类似这样的程序应该如何用功能块实现呀? 总感觉自己编的的有漏洞。还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Regards
多谢兄弟的回复,但是有一点我忘了说明了,我用的是博世的plc,用在一种特殊的用途,与门包括move指令是没有enable的,这也是让我最头疼的,还请继续指教!!!

网友A:
唉,没有En么就代表始终为TRUE啊,就是图中的状态啊。

网友A:
要灵活领会,而非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