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三菱FX2N怎样用增量编码器定位

网友A:
你是要反馈吧,高速计数,PLC前面的几个点可以进行高速计数的
定位还是用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做

网友B:
接到PLC的高数输入端就行了;

网友C:
增量编码器的输出接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

网友D(2012-05-13):
X0,X1两个端子

网友E:
HSCS HSCR 等高速计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