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液压站加热器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不说清楚,报什么警啊!估计你的问题没人能回答你。

网友B:
把原因说清楚,这么个半截问题,别人怎么回答呀?是高温报警还是低温报警,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C:
是高温报警还是低温报警?

网友D:
一般设备是:风冷与水冷.不知你的设备是哪种?如果是高温报警,检查一下管路或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E:
以楼主的水平,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拆掉报警器电源和保护。OK

网友F(2011-03-25):
高温报警起循环泵,低温报警开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