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储气罐做防静电措施应该如何做?储存CO2气体,室内储气罐用作防雷吗?防雷和防静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11-10-12):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B:
增加空气湿度,罐放地上本身就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空气湿度,罐放地上本身就接地了,

那样接地效果不好

网友C:
接地技术是任何电气和电子设备与设施在工程设计及施工中的一项重要技术,也是产品、设施(特别是有燃烧、爆炸可能性的危险环境中时)静电防护的一项重要技术。接地是静电防护嘬有效和最基本的技术措施之一。良好的接地是保证静电电荷迅速泄漏,从而避免静电危害发生的有效手段。
接地要求接地电阻必须至少在10欧或娄欧姆以下,同时,消除静电接地也可同电力设备装置或避雷保护装置的接地共用。设备、机组、储罐、管道等的防静电接地线,应单独与接地体或接地干线相连,不能相互串联接地。容量大于50立方米的储罐其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且接地点的间距不应大于30米。并应在罐体周围对称地与接地体连接,接地体应连接成环形接地网。室外储罐无防雷接地,则需单独进行静电接地,其静电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0欧。且有两个接地点,其间隙仍然不得大于30米。易燃或可燃气体的浮动式储罐,其罐顶与罐体之间,应用截面不小于25平方毫米的钢软绞线或铜软线跨接,且其浮动式电气装置的电缆,应在引入储罐处将钢铠、金属包皮可靠地与罐体相连接。露天敷设的可燃气体、易燃或可燃液体的金属管道,当作防静电接地时,管道每隔20~30米有一处接地,每处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欧。
消除静电还可以增加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抗静电添加剂;采用静电消除器消除静电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