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有一电源产品,输出端电压不大于100V,每个产品的输出端电压数值不固定,这个可能是87V,下一个可能是67V,产品内部带有保护,内部保护动作时输出端电压升高10V左右是一定的。
    想用PLC做一自动控制装置,在这个电源产品内部保护动作时自动切断负载,在保护恢复时自动投入负载。选用哪种传感器(也可是其他方法)监视输出端电压的变化呢?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要自适应啊?

楼主:
如果同一批次产品的输出端电压其本一致,就可以用电压继电器。
如果同一批次产品的输出电压一致性差,因为电压继电器的动作设定值不会自动跟随产品变化,所以每个产品都要重新设定电压继电器的设定值,非常麻烦。
要是电压继电器能做成动作值跟随测量值变化就OK了,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电压继电器?

网友B:
感觉很麻烦成本也很高,用电压互感器试试吧。。。。。。将电压互感器的输出信号处理后作为PLC的模拟量输入,在程序中数字化后用比较指令实现。

网友C:
不如直接使用电量单元,用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