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帮助!急急急!!!

楼主(2010-11-19):
380三相电机起动时.转动轴带着工件转动.一号刀具,和二号刀具是由电磁阀控制转动的.当一号刀具进度到2mm时停止进度.但刀具仍然在转动.接着二号刀具进度.也到2mm时停止.工件加工完成.此时两把刀具都退出.电机和电磁阀同时也停止运行. 要用几个接触器和继电器才能够完成上面的操作.最好能有详细的图纸发给我.
望那位高手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表示为谢!

网友A:
一号刀具,和二号刀具是由电磁阀控制转动的, 那一号刀具,和二号刀具进度也要继电器控制还是电磁阀,进度2MM不用检测开关,下一步动作就不能启动!写详细点,大家帮你设计下

网友A:
刚画的图看看能否适用!

网友B:
2mm行程靠什么给定,是定位开关吗?

网友C(2010-12-27):
学习了,貌似和7210磨床差不多,但是少了照明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