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两线制传感器按所须条件接入PLC控制器(或正或负),请教各位大师,该信号在PLC中是怎样接线的?该2芯线是否有电压?

网友A:
当然有电压的。一般是24VDC   特殊的模块除外。

网友B:
一般是24V,而且接24V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一般是24v的(10--30v)

网友D:
接近开关的接线图
1)接近开关有两线制和三线制之区别,三线制接近开关又分为NPN型和PNP型,它们的接线是不同的。请见下图所示:

2)两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比较简单,接近开关与负载串联后接到电源即可。
   3)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红(棕)线接电源正端;蓝线接电源0V端;黄(黑)线为信号,应接负载。而负载的另一端是这样接的:对于NPN型接近开关,应接到电源正端;对于PNP型接近开关,则应接到电源0V端。
   4)接近开关的负载可以是信号灯、继电器线圈或可编程控制器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
   5)需要特别注意接到PLC数字输入模块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型式选择。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0V,电流从输入模块流出(日本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NPN型接近开关;另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正端,电流流入输入模块,即阱式输入(欧洲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PNP型接近开关。千万不要选错了。
   6)两线制接近开关受工作条件的限制,导通时开关本身产生一定压降,截止时又有一定的剩余电流流过,选用时应予考虑。三线制接近开关虽多了一根线,但不受剩余电流之类不利因素的困扰,工作更为可靠。
   7)有的厂商将接近开关的“常开”和“常闭”信号同时引出,或增加其它功能,此种情况,请按产品说明书具体接线。

楼主:
多谢竹叶青在的经典答复.我还有疑问的是:两线制传感器在接入PLC 中,PLC所需正电源它便接入正电源,所需负电源它便接入负电源.这好象就是一种继电器,不知能否说的更详细一点,它的24V电源是怎样回路的?谢谢

网友E:
说白点 你就当它是一个行程开关 只不过要注意一下正 负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白点 你就当它是一个行程开关 只不过要注意一下正 负罢了。

网友G:
得看看的PLC技术说明了,接正,接负  您具体定!

6楼的可以参考!

网友H(2011-03-29):
3Q竹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