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雕刻机

楼主(2010-11-19):
问一下各位大虾PLC做雕刻机的话  雕刻数据如何传给PLC?用FX0S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这个是做简单的雕刻吗?

网友B:
呵呵;你想用PLC实现什么功能?
FX0S早淘汰了;

网友C:
不能的,得用运动控制卡板那些。。。

网友D:
PLC做是有难度了。目前的PLC还支持不了雕刻机控制过程。

网友E:
用PLC不太合用,就算合用也是大材小用,以前见过朋友纯手工打造过台小的雕刻机来搞线路板,的确几爽。

网友F:
用PLC做雕刻机是不行的,就算是做出来了,也只能算是一个很粗糙的设备,根本是不能用的,用伺服控制器到是可以实现!

网友G:
不如来个数控系统,简单又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