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PLC问题

楼主(2010-11-19):
公司的焊接机器人今天在换了夹具后,加紧汽缸就无法工作了,启动各汽缸开关,PLC输入输出灯都有反应,不知是不是程序问题,还有个问题,PLC单独接电源怎么接啊?我们有个备用的,我想重新上载个程序再试试,PLC:OMRON cqm1h-cpu51。先谢谢大家!!!

楼主:
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A:
1、只是更换夹具应该和PLC没有关系~!
2、输入输出灯都能够对应的上,我想也不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3、为什么要单独接电源呢?完全可以将程序传到电脑中,换完CPU单元后,再传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是更换夹具应该和PLC没有关系~!
2、输入输出灯都能够对应的上,我想也不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3、为什么要单独接电源呢?完全可以将程序传到电脑中,换完CPU单元后,再传进去啊~!
谢谢楼上的答复。关于3答复:我是有块备用的plc,所以在上设备前想把程序上载好了再换。另外,不知你是否有好的检查或维修建议呢?谢谢!

网友B:
汽缸磁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缸磁性开关?
有几个有磁性开关,有几个没有,但全部无法动作啊......

网友C:
检查更换时有可能碰到的一却地方,查查有没有什么开关碰坏了或是你换的那个上面的感应开关没有插上等等。

网友D:
查外围,PLC坏只有极低的可能

网友E:
CQM1H的型号,如果有PASSWORD就白费了;

网友F:
你PLC输入输出有反应
那么应该是外围的出问题了。你检查下气缸各磁性开关以及传感器,还有电磁阀,气压等等好坏

网友G:
测量下PLC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在查对应的电磁阀,看磁性开关是否装反了。

网友H:
PLC有输入、输出,这就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要轻易怀疑它会出什么毛病。我不知道你的液压式怎么控制的,要是有一个液压系统控制的话,你看看别的有没有动作,要是有的话,你就查你的那路有毛病的的电磁阀;要是单独的系统的话,你就应该先看有毛病的部分由没有限位,再看这个系统的有没有得电。从后面往前面查。

网友I:
看下到夹持的时候是否所有条件都满足了,PLC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E:
这个电源是单个模块,型号CQM1-PA203  或CQM1-PA206;

网友J:
多半是磁性开关位置没有对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