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同事今天中午打电话问我 家里插座 有点  有的三孔都有 电  有的 两空有电   有的一空有电    没有实地看  理解不了 到底咋回事

俺觉得是不是 地线和令线 接到一块了?
感觉也不对呀

网友A:
可能是地线和令线 接到一块了,再零线又断了。

网友B:
零线断了

网友C:
零线断了。零地接在一起了

网友D:
零地混接,开关没进火线等

网友E: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不明白。

网友E: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不明白。要真对哪一种现象去说

网友F:
   可能如楼上几位分析的,是零线(中性线)断了,而插座零线、地线(PE线)未按规范接;
   如此,可做这样的假设:三孔有电者,插座的零线、地线极,均接的是零线;两孔有电者,则是有一孔接的地线或空置;一孔有电者,或其零线未断,或零线孔接的是地线。
   若果真是零地混接,还应注意一个 不希望出现、可能性也小的现象,地线断了。

   当然,这只是根据描述所做的初步判断,具体如何,需现场检查。
   检修时,先要判断出地线,并确定其是完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了。零地接在一起了
你说得对

网友H:
说的乱,讲的乱。地线接零线,零线又断了。

网友I:
乱哄哄的。把线重新穿。

网友J:
零线断了,可能又和地线短接了。

网友K:
缺乏实地检测。。不作猜测

网友L:
检查零线和接地线。

网友M:
LZ讲的像天书,看不懂,描述清楚啊?

网友N:
零线断了,火线通过电器返回零线,导致零线带电。

网友O:
零线断了,而火线通过开着的开关,灯窜入零线。

网友P:
本人认为是家用电线的绝缘皮不合格
一地一零线接触太紧导至的原因

网友Q:
呵呵,从描述上看并不是总零线断了,找找两孔和三孔带电的公共零线接点吧~!找到断点处理完以后,记得再把插座的地线和零线分开要不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