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我的变频是格力特110KW的,今天突然把空开顶了打开外壳未发现异常,第二次送电又把空开顶了打开外壳还是未发现异常,第三次送电发岀很大的响声又把空开顶掉,打开外壳发现这个东西炸开,盼各位高手能给分析一下原因并告诉维修办法

网友A:
伙计胆也恁大,连续两次顶空开,第三次还要送!变频器整流模块短路坏掉了,还要查一下储能电容是否受冲击损坏,开关电源电路有无损坏,再换整流模块啊。
这种强送电是要不得的,可能将故障扩大化!

网友B:
也太大意了吧,空开跳了一次不检查出问题就连续送空开? 这操作工这么当电工怕是会经常出问题了,要是空开炸飞出来那他的手脸等部位就麻烦了。

MDC100 是100A/1600V的整流桥。。。。应该是它短路了跳空开。

网友C:
没找到问题所在就送电,汗!

网友D:
呵呵~~~~~~~~
规程不是说查不到原因可以强合闸一次吗?

这第三次是不能合了

网友E:
下次别再这样干了,养成这种习惯不好的,没分析什么原因就强送,那要空开还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