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距离?

楼主(2010-11-20):
5.5KW的电机14个工频直接启动,电机接线距离200m,能否直接控制?

网友A:
可以直接起动,但建议采用两地控制。

网友B:
请问楼主,“14个工频”是什么意思?
谢谢指教

网友C:
“14个工频”,或许是“14个、工频”?

网友D:
5.5KW的电机14个,工频直接启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14个电机工频启动

网友E:
回答
可以。两地控制安全些

网友F:
可以适当增加导线的面积,减少压降。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G:
大哥小心停电

网友H:
安全第一
工频启动,200m线路 保护措施不好做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I:
还要看你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J:
注意电缆的敷设,安全及维护也很重要,最好还是两地控制!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