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我司现在使用柴油燃烧机作为烘房加热设备,就是通过燃烧机烧油使得毛细管发热,风机循环得以烘房内温度升高,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要加热到185度,从35-185的之间燃烧机正常使用,但到了保温阶段后,燃烧机点火不顺利,燃烧机老是出现红灯报警故障,请教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处理?

楼主:
补充:温度检测点为热电偶,智能显示表输出自动控制燃烧机启动停止

网友A:
喷油嘴堵了或者点火继电器不好了

网友B:
没有用过燃烧机,不过每次都在保温过程中点火不顺利,那就检查保温过程的环节的,事出总有因,只要要慢慢地去查。也许是控制器这时的电压输出不好,造成驱动电压不够,而引起火困难。

网友C:
最好采用大小火2个喷头,保温时小火不灭。

楼主:
但是燃烧机是固定喷头了的,只有一个

网友D:
我司也有此设备,也出现同样问题,室内通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空气有没有对流,供氧足否? 然后就看油泵压力和供油电磁阀工作正常否?还有就是测温装置是否有污洉,最后看喷油嘴和柴油过滤是否正常。看完这些,再说电路,燃烧机的鼓风机马达电压是60V的也有220的,看看周边电压是否符合,再看点火器输出高压否,最好能拆下燃烧机观察,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感火器也叫感光器,是否有污洉,擦干净再试,个人工作总结,以上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网友E:
有两种可能,喷油嘴堵或者是排烟管内有积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