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不能改模式

楼主(2010-11-20):
我将omron cqm 1h PLC接上电源线准备传程序,但提示无法清除内存,于是我打开plc的程序准备清除内存,但无法将操作模式改为编辑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啊??先谢过!!!

网友A:
先备份PLC里的程序,然后先编译你要输的程序,编译好后直接下载你的程序,复盖以前的。下载时按软件提示操作。

如果还不行的话,会不会CPM1H数据区里被设定了,比如CPM1/1A系列DM6600字被设了.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有存储卡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