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本人刚接触欧姆龙的cj2m的机型,用的是cpu12。写程序的方式是套用三菱的模式。在写同一个输出点的时候就用了一对set和rset,结果在程序检查的时候就提示“重复线圈输出”的警报。
       我在论坛下载别人的程序发现同样是set和rset指令,但是就不会报警告。

       谁可以帮我解答下?我已反复检查此输出点只用了set和rset指令。

网友A:
有警告但无错误,可以用。

网友B:
呵呵,警告没关系.不影响程序的执行. 如果要不弹出此类警告,可以手动屏蔽...!

网友C:
全世界的PLC软件也就欧姆龙对复位置位做双线圈处理……要不要警告,用Keep替代SET与RSE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