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问题

楼主(2010-11-20):
一台英威腾CHV100开机显示POFF是什么故障?说明书中没有找到这个故障代码

楼主:
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欠压报警

网友B:
我和英威腾的人蛮熟的,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问??
YBS拉链
制袋机

网友C:
变频器内部的软启动继电器没吸合!欠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内部的软启动继电器没吸合!欠压
因继电器不吸合而报欠压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网友D:
欠压保护,继电器不吸合也报,电压检测线路故障

网友E:
没接触个此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