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止动异常

楼主(2010-11-20):
大家好:
    有一Z轴马达,设备断电后马达会自然下滑,没有保持在原上电位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Z轴要刹车电机。普通电机向下滑是正常的,这说明机械不卡位,同心度装配很好。

楼主:
可我这个是伺服马达,如果断电后下滑那么就会超极限,是不是在伺服驱器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z轴要用带报闸的。

网友C:
伺服电机带不带刹车功能?

网友B:
一般数控铣和加工中心z轴的电机是和其他的轴不一样的带失电制动的。也就是报闸。是伺服用的

网友D:
一般都是带抱闸的,在失电时抱合,得电时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