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我现有一台Powerton30KW风机水泵型变频,该变频接上模块后,V相和W相的下桥没输出,驱动光耦是A316J(用了6个),维修时把各桥的光耦检测屏蔽了,测驱动电压上桥为3.8V,下桥为3.2V.测其带载能力上桥为100mA, 下桥为70mA,静太负压上桥为6.2V,下桥为7V.检查板的元件没发现问题,换光耦也不起作用,模块对调试过也是好的,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来帮忙呢 ?

网友A:
咱还是用点标准点的用语好吗?真的不明白什么上桥下桥,你是不是指的三相整流桥块的某一端的输入与输出......

网友B:
楼主所检测驱动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模块也是好的,这就有点奇怪了。楼主可将逆变供电,换为DC24V,在运行状态,测一下驱动电路的输出情况和逆变电路输出情况,故障还是在这两块电路。

楼主:
谢谢4楼"xq09181"老师的指点,我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