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电子镇流器输出端的两黑线两白线和环形管灯的四个接线柱应该如何连接?
其次如何判断电子镇流器的好坏?
谢谢各位。

网友A:
环形灯关上有四个接线柱,每两个接线柱离得很近。离最近的两个接线柱是一组,一组接黑线,剩下的那一组接白线。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如何知道镇流器的好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与镇流器型号一样的新灯管试一下!问题又解决了。

楼主:
谢谢楼上。但用万用电表怎么判断呢

网友A:
这个还没有琢磨出来。

网友B:
要知道原理才能修

网友C:
一般电子镇流器灯管中间两只脚是接一个涤纶电容的

可以打开外壳看一下

网友D:
一定要打开,打开一看就知道了,电源端都接有桥式整流

网友E:
镇流器上面应该自带接线图吧。好坏最简单的方法量出线端是否有电

网友F:
发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G:
万用表 只能判断环形灯管的好坏和 相对的组    打到欧姆档 测电阻   导通的是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