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 V5.3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安装了STEP7 V5.3且也能打开,创建项目,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可用,请要怎么检测我的这个软件能正常运行(所有功能),

网友A:
所有功能的检测请使用实体PLC来进行,因为模拟软件无法仿真高速功能等一些需要短周期运行的指令。

低端的指令请使用PLCSIM模拟软件进行,当然,该软件需要授权使用。

有经验的程序员即使不通过软件也能进行人工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