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使用317做4mA的恒流源,可以采用图示的电路,图中电阻上的压降等于317的最低输出电压1.25V,使用312欧姆的电阻,其输出电流就必然是4mA。
LM317做恒流源时,输出电压是变化的。
LM317 恒流电路:IN脚接输入电压正,OUT脚接一个电阻后为恒流输出,ADJ脚直接接到恒流输出,就是OUT脚的电阻的另一端,负载正接在这里,因为LM317里面有基准的1.25V电压,这个电压在317里面有稳压措施,所以会一直保持不变,这个电压就在电阻的两端(OUT脚与ADJ脚),电阻值是定的,电压也是定的,流过电阻的电流就是恒定不变的。
恒流值=1.25V/电阻(欧姆)
该图是产生4mA固定电流的
用500欧姆可调电阻串联一个50欧姆电阻,代换图中的312欧姆电阻就可以实现4~20mA电流可调了

我做过N次试验了。

  +24VDC--R1.3K欧姆--R4.7K欧姆可调--电流表--AI模块的正极
   0VDC------------------------------------AI模块的负极

  尽量选择24V 的直流开关电源,当然5V的也可以,不过电位器
  的阻值要按比例变化。
  24V DC开关电源 明纬S100-24 130元。
  1.5K 工业级电位器,用万用表打着将他调到1.3K。不要再动了。
  3元。
  4.7K 工业级或军品级电位器,0.3%精度。配一个大大的旋钮。
  工业级 3元 ,军品级 15元。 旋钮 3元。
  旋钮要大,调时,线性度很好。
  50或100 mA挡的直流电流表。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挡也可以代替。

  将4.7K 的电位器调到0,电流最大,但达不到20mA,可以保护模块。
  将4.7K 的电位器调到4.7K,电流最小,但达不到4mA,一般的AI模块
  在电流一小于4mA后会触发传感器断线报警的。

  以上设备也是欧姆龙 教学培训用的试验模拟量的设备。

大家互相学习!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不错~~~~~顶一个~~~~

说不定哪天用上!

网友B:
这个  真学习了。。。

网友C:
正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D:
简单实用!

网友E(2011-09-27):
这个结线好像不正确?

网友F:
这种温漂很大,精度太差。我用单片机和AD芯片做的精度很好。

网友G(2011-11-23):
有空试一试

网友H:
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I:
简单实用!回去试一下。

网友J:
东西不错,收藏以备不时之需,谢楼主!

网友K(2014-07-29):
维修带来方便

网友L(2014-09-08):
有时间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M:
这个做试验用可以,但是,不能用于仪器仪表的4-20ma校准,因为恒流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