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降压启动选择

楼主(2010-11-21):
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一般在10KW一下选择直接启动,10KW以上选择降压启动
降压启动
1.星三角启动         适用于空载或轻载下降的启动。
问:适合多少KW以内的电机使用,电机的段子接线柱应该是6个?
2.定子串电阻(电抗器)启动
这个一般用于中小机床使用,可以全压启动,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二道三倍。这种启动方法三角形接法,星行接法的电机都可以是不是? 这种控制可以控制多少KW的电机
3.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控制
这种的适用于负载容量大,正常运行时定子绕组连接成Y形而不能使星型--三角形启动方式的笼型电动机。设备启动费用大
这种控制方式使用控制多少KW类型的
太多了看资料现在明白了,各有各的用途
帖子发上来还是看看那吧

网友A:
自耦降压的电动机定子绕组正常运行时可以接成三角形

网友B:
自藕降压启动是属于降压、降功率启动方式,对电网冲击相对较小于星三角启动。

网友C:
当电控柜离电机比较远的时候,星三角的成本还是自耦的低

网友D:
根据不同的负载选择不同的降压方式,也要考虑成本。

网友B:
功率比较大,距离远,自藕降压成本似乎能低些,毕竟只有三根电机线,而星三角要六根.

网友E:
变频启动,或软启动器都可以

网友F:
变压器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因为直接启动的转矩大

网友B:
变电站的容量如果够的话,还是直启好。

网友G:
想不通
引用 网友B:
变电站的容量如果够的话,还是直启好。
不用考虑线径与网路吗?

网友B:
如果设备所在地电网容量够用的话,直启可以减少电气元件,减少电缆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