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我个人认为是:
按下SB2-KM旋转,KM吸合,
松开SB2-KM保持旋转
--------------------------
按下SB3, KM断开,KM旋转
松开SB3, KM停止旋转

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正确。SB3点动

楼主:
刚刚在思考这个图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继电器时序的问题。
按下SB2-KM旋转-然后KM吸合,
松开SB2,但由于KM吸合所以形成一个自保电路。

按下SB3-切断SB3常闭点-KM停止旋转-KM处于常开-接通SB3常开点-KM旋转-KM吸合
松开SB3-切断SB3常开点-KM停止旋转-KM处于常开-接通SB3常闭点。
这里的难点,应该是继电器的时序的问题:
SB3按下的瞬间,是先切断了SB3的常闭点,然后才接通了常开点。
松开SB3的瞬间,是先切断了SB3的常开点,然后才接通了常闭点。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我觉得继电器都是先切断,后接通。
请大家斧正斧正,本人很菜的。

网友B:
SB1:停止     SB2:启动并可自锁。SB3:点动。

网友C:
理解是对的,但用词有点不准确。
   KM是接触器,描述接触器,一般是:线圈得电、接触器吸合、常开触点接通,线圈失电、接触器释放之类。

网友B:
你说的没错,就这个道理

网友D:
SB1:停止 SB2:常动控制 SB3:点动控制

网友E:
SB3我想在实际应用中,使用一段一定会出毛病的,

网友F:
点动和常动电路图,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G:
如果sb2按一次,接触器自锁,这个时候按一下SB3的时候会出现啥情况,接触器失电?

网友H:
sb2是启动自锁
sb3是点动

网友I:
按下SB3, KM断开,KM旋转.
你的这句话错误。断开了怎么还能旋转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理解是对的,但用词有点不准确。
    KM是接触器,描述接触器,一般是:线圈得电、接触器吸合、常开触点接通,线圈失电、接触器释放之类。

网友K:
你自己分析的对,那种开关就是这样的

网友L:
透彻
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分析的这么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M:
我个人建议不要用SB3那样的按钮,时间长了回出问题的,而且会打火的。。。

网友N:
危险电路,少用为妙

楼主:
这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也觉得其中蕴含着危险。
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O:
个人觉得应该把继电器(FR)放在接触器(KM)的后面

网友P:
回答
最简单的点动与自锁用一个接触器。用了按钮的辅助点来做的

网友Q:
是一个点动与连动的电路SB1:停止 SB2:连动控制 SB3:点动控制

网友R:
你这个电路图看起来像有点问题,你的要求就是要点动和常动,把SB3按钮改一下,KM自锁上方的自锁按钮跟SB3同步,常闭变常开应该就可以了,说的如有错误,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