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11-21):
第一次写高速计数器指令,输入PLC接上硬件后发现一个问题

PLC是FX2N-128MR,20孔编码盘套在马达上,用接近开关进X0,马达转动同时驱动高速计数器C235,得到的数据存进D46,通过比较指令让马达停止,比较值有两个,一个是90,另一个是110,要求马达在数值90和110时都停止,马达停止时按下X1用RST和MOVP指令对C235和D46都归零。

问题是:前几次操作可以顺利停止,西五次后就不行了,监视发现C235和D46会跳出一个比110大的数值。关电重新开始还是出来一个比110大的数值,但不一定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且居然C235和D46里的数值还不是一样的,貌似不稳定一样,不知道怎样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多用几个比较奇存器!调宽比例,速度太快超过扫描周期!!

楼主:
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有专用的数据区,用它的专用数据区比较,用比较字的位控制马达!!!!

楼主:
能具体指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用高速指令对应的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的数据区比较!!!

网友B:
把s26 与s28分开试试

网友C:
s26和s28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我原先也做过类似的功能
刚开始我是比较这个值是否等于,但每次都会超过,而且一般不太检测到这个瞬间。因为计数值太快了
所以后面,我是设定了一个范围,至于误差,你可以再程序中另外处理

网友E:
得用高速比较指令,HSCS, HSCR ,HSZ,用这些指令做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三楼、五楼和九楼的大大说的方法我都用过了,还是不行。在试其他办法,希望有更适合的方法解决,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F:
干脆把DMOV C235 D46  这条移出来前面用M8000,还有就是你没次大于90和大于110的时候有没有对C235 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