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我单位变频器是HLP-V4060,电机额定电流103A,用钳形表在变频器后测量电流为100A的时候,变频器DCS远传画面电流显示60A,DCS画面原来电流量程为0-150A,改为0-103A,也显示不正常,请问专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你看下这个贴子应该对你有帮助(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失真为何)在电工技术论坛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令人费解。一般而言所谓失真,是指某波形失真,难道你的万用表能够看到波形?如果不能,那你的失真是从何谈起?如果能,那么你用的是示波表而不是普通的万用表。不管怎样,变频器输出电压并非标准的正弦波,而且其载波频率高达几十千赫,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失真”,但不知你是如何用万用表知道的?

600V是一个错误读数,600V/50Hz也不正常,此其一;其二,普通万用表只能是测正弦波,而且频率大多不能超过500hz,否则测量误差很大很大!

正确的做法是利用变频器自带的显示功能来观察上述参数,或者购买真有效值万用表且频响要在其测量范围内。

贴过来给你看吧

网友B:
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是高频直流电,比较特殊,用钳形表或互感器测出来的值确实与变频器本身所显示的值不同.

网友C:
DCS上测的电电流因通过变流器,一般与电流互感器同时测量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传到DCS上的,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值就相同了,而变频器电上显示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当时频率接近50HZ!
当时变频器频率接近50HZ!用钳形表测量其输出电流应该接近DCS画面显示的电流呀,可为什么测得的电流比DCS画面高出40A呢?真是另人费解?

网友B:
50Hz那也不是纯交流电,而是高频直流电,这与开关电源中直流变压器中的电流差不多。

网友D:
以钳形表为准,画面量程设置以电流检测元件的量程为准,检查0-150A对于4-20mA,检查现在输入电流是多少?推算一下,也许是电流变换器有问题了

网友E:
好象是电流变换器有问题了

网友F:
DCS要和变频器上显示的对应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宜用钳形表测量,因波形不一样,在钳形表上感应的电流就也不会一样。

网友H:
变频器测量的电流是相电流,你用钳形表测量的是线电流。关于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大小的问题跟你电机的接线方式有关系。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的4~20MA的量程范围是不能根据电机的量程来说的。而是根据变频器内部的量程。一般来说(比如施耐德)是变频器额定电流量程的两倍。所以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确定要端子是根据电流输出,第二是设定好你的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