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我水泥厂的一台10千伏高压直流静电收尘效果怎么都没以前好,高压直流有7~8千伏,低压也有300多伏,怎么效果就大不如以前了。希望各位老师分析一下

网友A:
高压静电收尘应该没有问题,高压静电收尘系统新的时候效果好,用一段时间后效果就差.
布袋振动除尘就不是这样

网友B:
想来,如果高压输出正常、或者说静电发生器正常,则要查另外的问题了。

楼主:
你说会不会高压输出整流出现问题呢,比如说有一个二级管开路,高压电压仪器没法测

网友B:
   很久以前,见过他人检修“倍压整流”型的静电发生器时(我自己没修过),用兆欧表检查高压硅堆和高压电容的好坏,可能还要结合经验。
  还有高压输出连接线,也要查看有无问题。
  (呵呵,我只是顶帖,顺便看是否能有点启示作用;因为未用过,故提不出针对性的意见)

网友C:
静电吸尘的也有过滤网,检查一下会不会太脏。

网友D:
电极灰太多,检查电极振打清灰装置。

楼主:
这些是问题我都检查过

楼主:
我还是怀疑电路部分故障

楼主:
你讲的有一定的道理,高压输出+级到芒刺线,—级接地,但怎样检测是不是直流,控制箱的电压表是低压表,高压表是剩以低压的倍数,高压输出电压是有的,但是不是直流就怎么检测,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电除尘检查起来比较麻烦,检查一下控制器,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其它的东西一般没什么大的问题,其实你们公司应该有人搞过的,问他们不是方便多了?

网友B:
   有电路图么;按道理,输出应当会是直流。
   原理上,可以用检查整流元件的好坏,来间接检测输出是否直流。
   (也可以采用其他的经验方法,但需注意,高压需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比如,根据收尘效果判断;哦,仅仅是想象)

   我未见过芒刺线,不知其对除尘效果影响如何。
   这问题,还是需要有经验者来回答;如果请教身边有维护经验的,则更好。

网友F:
送回生产厂家修吧!或者叫生产厂家的售后过来检查。

网友G:
湿度大放电严重,可以加热,绝缘子受潮也影响效果,可以检查芒刺上有没有灰,先振打几次。一般情况下气温高时效果好,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大都有影响,使用效果不好。

网友H:
没有用过,来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G:
你的效果不好,是不是电压升不上,还是过流跳闸,电流不能调大,一般升压升不上,就要检查有没有放电,受潮和绝缘不好。

楼主:
这些都不是,电压能升上到7-8万伏电流也不大,就是效果大不如前

网友I:
还是等停产进电场检查一下极板、芒刺的积灰情况和振打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J:
检查下除尘室里的电极情况,是不是脏了?还有就是除尘室要定期清理,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K:
这个问题原来见到过,最后是厂家给解决的,大约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根据运行记录查看电压与电流的变化,主要看高压部分的,楼上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高压是直流的,你的除尘器上面不是有变压器吗?那就是高压硅整流变压器,如果电压没什么变化电流变小那你就得看你的电厂内部的阴极板了。芒刺线上积灰的我见的倒是不多,主要看振打是不是正常,最好是停产期间,电场关闭,放电后,进电场看振打线是不是正常,原来看到过连轴有断的。二。可能是控制器的问题了,这个就没有研究了,找厂家换板子,你们公司用的哪的电控设备?我原来用过江苏的,还有大连电子研究所的,大连的不错。

楼主: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检查过,震打是好的,绝缘子,芒刺线都清理过,以前遇到过机械问题,进风口伞状铁皮掉了导致风向一个方向流出,但这次不是,控制箱也是好的基本可以排除,高压芒刺线上也有电压,做过实验,芒刺线距外壳大约十公分就会放电

网友L:
将开关打到悬浮试一下,如电压能升电场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M:
是不是部分里面搭地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