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MM440与S7-200PLC实现USS通讯需要设置的参数

参数集是对驱动装置进行调试和控制的基础,几乎所有的功能都需要对驱动装置的内部参数进行访问、设定和修改。西门子驱动装置的参数功能更为突出,庞大繁多的参数选项,保证了西门子产品的高性能应用和极高的定制能力。

驱动装置的调试和控制都依赖于对参数的设置,与 S7-200 配合使用时也不例外。一个实际的项目,往往把驱动装置和自动控制器(PLC)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子系统,它们的调试也一般也可以分开进行。这样做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能够保证控制关系清晰明了。

对于 S7-200 与西门子驱动装置配合的项目,我们建议分为三个阶段调试:

驱动装置和 PLC 相对独立,调试各自的基本功能;
调试出驱动装置和 PLC 之间相互控制、反馈功能;
进行整个系统的综合调试,达成一个完整的控制任务。
驱动装置的基本调试相对比较独立,最好能够在尝试与控制器连接之前完成。
具体驱动装置的调试请参考相关产品的操作手册等资料。

我们假定已经完成了驱动装置的基本参数设置和调试(如电机参数辨识等等),以下只涉及与 S7-200 控制器连接相关的参数。

MM440 的参数分为几个访问级别,以便于过滤不需要查看的部分。 与 S7-200 连接时,需要设置的主要有“控制源”和“设定源”两组参数。要设置此类参数,需要“专家”参数访问级别,即首先需要把 P0003 参数设置为 3。

控制源参数设置

控制命令控制驱动装置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功能。控制源参数设置决定了驱动装置从何种途径接受控制信号。

控制源由参数 P0700 设置:

表 1. 控制源参数
取值 功能说明
0
工厂缺省设置

1
BOP(操作键盘)控制

2
由端子排输入控制信号

4
BOP Link 上的 USS 控制

5
COM Link (端子 USS 接口)上的 USS 控制

6
COM Link 上的 CB(通信接口板)控制

此参数有分组,在此仅设第一组,即 P0700[0]。

设定源控制参数

设定值控制驱动装置的转速/频率等功能。设定源参数决定了驱动装置从哪里接受设定值(即给定)。

设定源由参数 P1000 设置:

表 2. 设定源参数(部分)
取值 功能说明
0
无主设定

1
MOP 设定值

2
模拟量输入设定值

3
固定频率

4
BOP Link 上的 USS 设定

5
COM Link 上的 USS 设定

6
COM Link 上的 CB 设定

7
模拟量输入 2 设定值

此参数有分组,在此仅设第一组,即 P1000[0]。

USS 通信控制的参数设置

控制源和设定源之间可以自由组合,根据工艺要求可以灵活选用。我们以控制源和设定源都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为例,简介 USS 通信的参数设置。

主要参数有:

P0700: 设置 P0700[0] = 5,即控制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P1000: 设置 P1000[0] = 5,即设定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P2009: 决定是否对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设定值规格化,即设定值将是运转频率的百分比形式,还是绝对频率值
= 0
不规格化 USS 通信设定值,即设定为变频器中的频率设定范围的百分比形式。

 1
对 USS 通信设定值进行规格化,即设定值为绝对的频率数值。

P2010: 设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速率。根据 S7-200 通信口的限制,支持的通信波特率有:
= 4 2400 bit/s
 5 4800 bit/s
 6 9600 bit/s
 7 19200 bit/s
 8 38400 bit/s
 9 57600 bit/s
 12 115200 bit/s

P2011: 设置 P2011[0] = 0 至 31,即驱动装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口在网络上的从站地址。
USS 网络上不能有任何两个从站的地址相同。
P2012: 设置 P2012[0] = 2,即 USS PZD 区长度为 2 个字长。
P2013: 设置 P2013[0] = 127,即 USS PKW 区的长度可变。
P2014: 设置 P2014[0] = 0 至 65535,即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控制信号中断超时时间,单位为 ms。如设置为 0,则不进行此端口上的超时检查。
此通信控制信号中断,指的是接收到的对本装置有效通信报文之间的最大间隔。如果设定了超时时间,报文间隔超过此设定时间还没有接收到下一条信息,则会导致 F0072 错误,变频器将会停止运行。通信恢复后此故障才能被复位。
根据 USS 网络通信速率和站数的不同,此超时值会不同。如果要设定超时值,请参考相关表格,并选取一个适当的数值。
P0971: 设置 P0971 = 1,上述参数将保存入MM 440 的 EEPROM 中。

USS 通信是由 S7-200 和驱动装置配合,因此相关参数一定要配合设置。如通信速率设置不一样,当然无法通信。

附:USS 通信轮询时间
表 3. USS 主站轮询时间
波特率 主站轮询从站的时间间隔
(无参数访问指令)
2400 130 ms x 从站数

4800 75 ms x 从站数
9600 50 ms x 从站数
19200 35 ms x 从站数
38400 30 ms x 从站数
57600 25 ms x 从站数
115200 25 ms x 从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