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用万用表能测量出三相电机是不是缺相烧坏的吗?

网友A:
没有那么容易就烧坏的

网友B:
用指针的可以。

网友C:
不能吧,要解体检查电机才能确定

网友D:
看情况了

网友E:
缺项能烧吗  我不知道是怎么加的电压   这个貌似不能、

网友F:
缺相烧掉的电机用万用表测试会容易引起误诊。当两相运行烧掉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是绕组过热导致相间短路或者绕组匝间短路。当相间绝缘由于过度受热导致损坏的时候,在两相绕组短路点一般会出现绕组断点,此时测试两个绕组阻值时均是不通的,这一点很容易跟电机因绝缘老化或者过电压导致相间绕组绝缘击穿短路状态差不多,此时就要多留个心眼了,为了正确判断是否因缺相导致电机烧毁,还要将相关的控制设备(例如接触器、继电器、闸刀开关等)进行详细检查,具体做法是断开电机出线,合上上述设备测试岀线端电压便可鉴定出来。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将电机解体检查,缺相烧毁的话,两相绕组会变黑,一相绕组正常。

网友G:
测量三相电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H:
打开端盖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想问万用表可不可以测量相间短路吗?

网友J:
不能据此判断。

网友B:
你要从分运用你的指针万用表,例如(MF47)型。

网友K:
可以但要把链接片拆下检测

网友L:
其中一相与其他两相电阻不一样可以认为缺相烧坏的

网友M:
普通的万用表是不行的,除非带豪欧的

网友N:
除了用表测量外,还要拆机检查看,不过七楼的说缺相烧毁的话,两相绕组烧黑,一相绕组正常,我不赞同这个看法,如果是星形接法的话还有可能,但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话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不知是不是这样?还望楼下的发表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