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请大家帮我解释下从三相380V电机接出一跟220V的线是什么原理    是从一台油压马达接到风机上的

网友A:
接出220v电源  有可能是电磁制动线圈  再就是接风扇散热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问380变220V吧?

网友C:
应该是制动系统。

网友C:
也就是刹车系统

网友D:
呵呵..什么刹车系统 ? 扯淡.
380V异步电机.绕组为星型接法的电机,其任意绕组的出头,和星点的电压就是220V.
至于为什么是220V 自己去看看电动机的原理.!

网友E:
是啊,星型接法的电机虽然两根电源线之间的线电压为380v,但每根电源线相对连在一起的电机尾端的电压仍为220v。

网友F:
我看了下电动机的原理还是不明白,能请师傅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G:
电机星形连接的时候可以在中性点抽出一根中性线,但是所接负载不能过大,否则导致星点漂移,电压不足。

网友H:
相电压与线电压
380V,指的是相线与相线间的电压即线电压
相线与中性点间的电压为220V即相电压
所以引出220就很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机星形连接的时候可以在中性点抽出一根中性线,但是所接负载不能过大,否则导致星点漂移,电压不足。
你说得又深了一步,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380V,指的是相线与相线间的电压即线电压
相线与中性点间的电压为220V即相电压
所以引出220就很正常了

楼主清楚?

网友K:
自己看一下机器内部接线图,入线没有零线,肯定是内部变压器或者有类似中性线的接法引出的。

网友L:
进线,和星型短接点那里接出来的。但是功率不可以接的太大了,否则会出现电机的星型点偏移烧坏电机和外接的设备

网友L:
你这个问题我早就问过了

网友M:
看看这根线外接什么设备,就可分析什么用途.

网友N(2011-01-13):
我接调速控制器的电源220V,就是在电机里接出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380V,指的是相线与相线间的电压即线电压
相线与中性点间的电压为220V即相电压
所以引出220就很正常了

网友P:
电磁抱闸吧,我这里有。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Q:
我同意螺丝刀的看法

网友I:
就是取220电源

网友R:
就是上面说的,三绕组中心线抽头与任意相线就是220V

网友S:
拉出一火一零OK了

网友T:
u1 v1 W1 是电机进线,如果U2 V2 W2是用铜片短接的,那么这个短接点就是中性点,由于电动机三相对称电路,故中性点的点位可认为是0v, 那么以中性点为一头,用万用表指针侧量另一头电压U1 /V1、W1他们之间的电压都是220V,此220v电压实际上就是每一相U1U2 V1V2   W1W2的电压,不知道这样讲是否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