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0-11-22):
三菱plc与三菱a970got怎样进行连接

网友A:
呵呵;A970上带有RS422板卡,加一条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422的通讯板,触摸屏本身是不带的,需要另外购买这个通讯板

楼主:
plc
422卡板有用s90线连接不起作用

网友A:
呵呵;你用SC-09连的?
那能连上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A:
FX9GT-CAB0 这是电缆型号(对FX1S/1N/2N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