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To develop and configure projects, special editors are provided that can be accessed from the WinCC Explorer. With each editor, a specific subsystem of  WinCC is configured.

网友A:
其实你要真不会翻译的话,在线翻译还是很好使的。

网友B:
要开发和配置项目,特别编辑,在能从WinCC探险家条件下访问。 每位编辑,配置WinCC一个具体子系统。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两位哦 我就是太死扣字眼了 呵呵

网友C:
都知道在论坛求助,怎么不知道百度,谷歌搜索?
“为了开发和配置的项目,特别编辑器,可提供从WinCC项目管理器访问。每个编辑器,WinCC的具体子系统的配置方式”

网友D:
针对不同的工程项目的开发和配置,WINCC开发工具中配置了相对应的编辑器。可使不同的WINCC子系统对应一个特定的编辑器。这才是中文啊

网友E:
6楼的翻译很靠谱,不错。

网友F:
6楼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G(2011-03-24):
引用 网友F:
6楼的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