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电子式三相四线电表接反会倒走吗?其中一相接反会是什么情况,和机械式情况一样吗?(机械是只计量了一相的电费)
现在卖的电子式电能表越来越多了。

网友A:
有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非常简单,看不出什么。

网友B:
三相四线制,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不是不带互感器直接带动还是经过互感器带动电流线圈,假如是不经过电流互感器的话,就算三相相序接反,电表一样正转;假如带有互感器的,电压跟电流相序接反就会出现反转或者慢走现象。

网友C:
电子式三相四线电表是分流计量电路的呀!不会倒走的机械式电表是用电流互感器的与母线的电流方向关系很大,两个表不是同一个概念!

楼主:
如果互感器K1 K2端子反接会不会影响计量呢?

网友B:
互感器电流端子接反肯定会影响计量。。。但是电子式的同相序接反都无问题,不同相序的就一样影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给予的指点,特别是七楼的先生,解释的非常详细。再次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