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我们在现场改造,把以前7台直流电机换成了变频加交流电机,感觉现在的检测液面高度的传感器干扰严重,设备一启动,传感器的状态就变化,实际上液面高度是没变的,现在想把以前那种传感器换成光电开关,光电开关能否检测胶位液面高度?

网友A:
变频干扰现在是很严重了。 处理接地试试吧

网友B:
传感器信号线接地处理或者加装信号光隔,电源进线侧加隔离变压器或者加装滤波器试试。

网友C:
变频输出端加滤波器

网友D:
将动力线和传感器线分别屏蔽   分开接地

网友E:
一点设想:用光电开关应该也可以,只是还需要改造一下吧,例如通过浮子的位置变化通过光电开关来检测液位。

网友F:
一点建议:液位继电器其实挺好用的,不知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将动力线和传感器线分别屏蔽   分开接地
光电开关延长使用非得将屏蔽接地 否则干扰很严重将造成系统不能工作
前段时间我们开发产品,用的是单片机检测16个光电开关的状态 光电开关用的是32对2.5平方屏蔽双绞线连的 线最长的4米 最短的的2米 屏蔽层没接地时所有光点开关工作全部不正常 单片机检测到的状态时断时闭 把屏蔽层做一点接地后所有开关工作正常

网友H:
传感器输出看能不能改成电流信号,而求信号线要和动力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