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40速度调不上去

楼主(2010-11-22):
各位高手,有台三菱变频器操作面板及外部控制都无法运行(频率上不去)。面板显示有启动信号。频率为零。
控制电压也正常,不知道如何检修

网友A:
参数复位,用面板设定输出频率;

网友B:
哈哈,不是速度调不上去,而是有启动信号指示,面板也不显示运行频率,对不?看一下频率给定信号,正常不?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通电如果马上运行频率显示能到十几HZ,但测量输出电压只有五六十伏且不再上升。再过几秒频率电压都为零了,如同保护了一样但又不报故障。再启动无反应。断电几分钟又能启动一下。最初是一启动报OC后按了几次复拉就这样了,请问什么问题。能具体点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