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我这个程序中的T5为什么不记时

楼主(2010-11-22):
各位这只是一个地方的截图。顺控。我现在还是用仿真软件试的。本来我全 SET RET指令也做出来。但我想也试试用顺控试试,我是新手,还有就是如果我把顺控这个程序写进PLC中如果错了我再把用SET 编好的程序写进PLC是不是前面的就自动删除了?这是我第一个PLC程序单。多谢了

网友A:
放错地方了

网友B:
你这都SET S21了,开始STL S21中的动作,上一步S20中的动作就不执行了,20中改为开始计时,计时到再SET S21
FX系列的程序再次下载时会把之前的程序覆盖掉

网友C:
已经计时完毕。

网友D:
3楼说的对,建议楼主多看下手册顺控指令的应用,感觉你的这个程序有点乱,第一个PLC程序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很重要。

网友E:
程序有错误!你是一接通马上转移到S21步了!所以时间就是不会通的!当然S21步里面的程序也不会有动作!

网友F:
set stl要写在一块 ,不然执行了SET指令就直接去执行STL后面的程序了,而SET、STL中间的就不执行了。

楼主:
我看手册都是SET S20后面就就到STL S21.再去试试,慢慢学习嘛。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都是SET S20后面就就到STL S21.再去试试,慢慢学习嘛。谢谢各位了。
SET S20是转移步,
STL S21是条件。
编书不动脑,抄书要害人。

网友G:
你把SET S21 指令去掉,T5可能会计时工作。

网友H:
   如楼上各位所说,图示梯形图中,当S20接通时,由于X5和M10的接通,会马上转移到S21状态(S21接通、S20断开),T5执行条件将断开,所以T5不能计时。
   如果将T5接点,作为到S21的转移条件(置于SET S21之前),则可;此时,指令位置需作适当调整。
   或者T5线圈,置于STL S21之后,亦可。

   当然,具体程序编制时,将根据要求来。

网友I:
提醒楼主,PLC的程序执行是逐行扫描,编程的顺序很重要,你这个程序中计时器不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程序的顺序有问题,把SET S21移到T5 K50后面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搞好了

网友J(2011-11-24):
两个条件满足就瞬间转移到S21了,程序结构有问题!

网友K:
学习了,我也有碰到这类问题,一直没搞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