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有谁知道Pt100的阻值和温度的关系公式?

网友A:
其公式一是与温度范围有关,即在-200~0度有个公式,在0~850度有一个公式,二是公式中几个系数的数值记不住,在很多仪表书上都有公式的, 建议最好还是去翻书。

网友B:
PT100是用热敏电阻来测量温度的。因为在0℃的时候PT的阻值为100欧,所以叫PT100.它的电阻与温度的公式为:

Rt= Ro(1 + AT + BT² + C(T-100)T³)

其中:

A = 3.9083 E-3
   B = -5.775 E-7
   C = -4.183 E-12 (低于0°C时)或0 (高于0°C时)。

网友C:
楼上的好,大约是这么个数量级。
我记得一次项的系数大约是3850(3916,3902等,德国产品会这么标注)*10的负6次方。

网友A:
三楼的公式是-200~0度测温范围的。而0-850度测温范围的公式应该是:
Rt=Ro(1 + At + Bt² )。
对系数A、B、C再作点说明,因为这些系数的取值与热电阻电阻丝的纯度有关,即:W100=R100/R0, 电阻丝的纯度越高W100的值越大。各厂的产品由于用的铂丝纯度的差别,则W100会略有差异,所以3楼、4楼说的都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叫楼主去翻书的原因。

网友D:
为什么要公式呢,查一下分度值表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