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S7300PLC,所使用的PLC的组合是 1,CPU(315)2,输入模块321(32输入)3组,输出模块322,2组,请教大家IO的地址是怎样分配的??

网友A:
查看硬件组态,系统默认已经分配地址,部分机型可用户自行分配,但是仍然建议由系统执行分配。

在使用之前,详细阅读Step7软件安装目录下的文档是百益而无一害的。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就是硬件组好后,自己看他们的地址,系统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