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搞不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零线拆卸,通电后续电器有颤音,对零有50V电压,用手摁下去后能吸合。是不是续电器漏电了啊。负载是接上的。

网友A:
没见过
哪里对零50V?
继电器能吸合肯定要有一个回路
仔细找找 看线圈接地没有

网友B:
续电器?
继电器?

网友C:
描述的我看不懂。。。

网友D:
能不能说明白些。

网友E:
零线拆卸,是在继电器线圈端子上断开、还是在电源端断开;
对零有50V电压,是在线圈端测量的吗,相线端、还是零线端?
用手摁下去后能吸合,说明确实存在电压。

如果没有导线的直接通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存在电容电流,可查看是否有这种可能;
另外,也可注意绝缘不良、寄生回路、电磁耦合等情况。

网友F:
六楼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线拆卸,是在继电器线圈端子上断开、还是在电源端断开;
对零有50V电压,是在线圈端测量的吗,相线端、还是零线端?
用手摁下去后能吸合,说明确实存在电压。

如果没有导线的直接通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存在电容电流,可查看是否有这种可能;
另外,也可注意绝缘不良、寄生回路、电磁耦合等情况。

线圈上断开零线,是线圈端相线。只是简单的电路没有电容····

网友G:
应该是线圈对铁心绝缘不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线圈对铁心绝缘不好造成的。

网友H:
你说的是不是只有继电器的电源指示灯亮,而没有实际的吸合啊,我以前碰到是有一个公共线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I:
你的意思是你的继电器线圈是220V的,线圈只有一端接了220V,你的50V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J:
估计楼主的继电器线圈时交流220v/ 110v的,零线去掉后仍然应为感应电而对火线有约50v电压!有些质量不太好的继电器就可能误动作吸合。另外楼主的控制回路AC220v电源估计不是有控制变压器变压隔离后获得的,而是直接从三相火线中一根与零线取得,这样才会有感应电一说!

网友K:
如果继电器能吸合的话肯定是有回路的,要么就是继电器本身已经损坏。

网友L: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啊,长见识了

网友M:
继电器线圈回路有电流通路才能吸合.

网友N(2010-12-27):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找6楼的

网友O:
继电器能吸合的话肯定是有回路的

网友P:
有一个可能那就:歪打正著,继电器坏的

网友Q:
感应电而已

网友R:
电缆太长,电缆电容的问题

网友S:
我认为  绝缘不好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T:
既然零线断了还能动作,而且是抖动。那么你的控制回路可能被修改过``估计控制回路应该有2路电源。当你零线断了之后就是380V在负载上分摊电压。形成抖动或者没零线也能正常吸合

网友U(2011-02-24):
你拆掉的应该是主零线.然后线圈零线没拆下还能吸合,应该是你电柜没有地线.把零线接到了电机或者设备的外壳.

网友V:
支持
引用 网友P:
有一个可能那就:歪打正著,继电器坏的
因为楼主前边说了:是在继电器端拆掉o线

网友W(2015-04-27):
换一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