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星形接法三相不平衡负载连接时中性点O处的电势为啥不为0啊 ?电流电压之间都是啥关系啊   谁能告诉下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零点飘移

楼主:
呵呵 刚翻啦书下 正在看  不懂再问老师嘿嘿  谢谢两位

楼主:
对啦 问下在不平衡负载时 各负载差距多大时会影响另外两个负载的工作 甚至烧毁呢?

网友B:
电流为零,那是理论值!
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因为电机的绕组的阻值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三相绕组阻值不同,同样的电压产生的电流就不一样了,所以就相对的“不对称”了,也就是说不为0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三相平衡负载星点电压代数和应该为零,但在不平衡是各相负载较轻得到的电压会高致使负载损坏,负载较重的电压会偏低。

网友D:
5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七楼应该是矢量和,不是代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