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大家好:请教各位高手,我的电脑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关机后又马上自动重启的怪现象。什么都没有设置过,重装系统以后还是一样的故障,后在百度搜索里面说是在“我的电脑”属性进入高级设置禁止西东重启功能,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请哪位高手指教,为谢!

网友A:
关机之后自动重启肯定是主板问题了,看看电源高级管理那里有没有修改吧,说明书上有写的。。再不行就是复位电路问题咯。。试试将CMOS放电看看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建议换个电池

网友C:
可能是复位按钮被按下去了。

网友D:
你先看启动开关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应该是主板有问题,我以前有台电脑就这毛病.

网友E:
主板的问题。新的就拿回去换了。旧的,试试刷新一下bois

网友F:
看看电源,看看各个风扇,散热片.

网友G(2011-05-09):
我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毛病。到现在还没解决,回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H(2012-01-02):
我的本本也是这个问题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我以前也重新安装系统 还是这样

网友I(2012-02-06):
对于电脑知识了解太少;不发表意见!
学习了

网友J(2012-05-30):
主板问题可能性大些,应该不是电池问题,电源也可以换换试下.

网友K:
看来也挺复杂的说

网友L(2012-07-07):
我的电脑也有过自动重启的现象。
彩屏解决方案 专业研制单片机驱动彩色液晶 武汉中显为您添光彩

网友M:
散热风扇不好,温度过高而重启

网友N(2012-11-12):
拿到电脑城去查查问题? 应该是要花几百块 换个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