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实现按下键后,单灯亮1秒,灭1秒,不断闪烁10次,然后再变亮。

网友A:
试用迪文串口液晶屏,单片机发送剪切指令即可完成此功能
资料详询:574682425@qq.com   或者登陆:www.dwin.com.cn  谢谢!

网友B:
建议可以了解一下这个TXT格式的编程软件!http://www.gkong.com/co/tuijian/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950907

网友C(2011-03-08):
如果是汇编可加我QQ396583258

网友D:
程序
根据你的描述,写的一个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KeyPort (P2)
#define LedPort (P1)

void x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

for(;x>0;x--)
 for(y=0;y<2000;y++);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KeyPort=0xff;
while(1){
 if(KeyPort!=0xff) //是否有键按下(没考虑消抖)
  for(i=0;i<10;i++)    //循环亮灭10次
{
LedPort=0x00;
xDelay(100); //通过调整延时参数,可控制亮灭周期
LedPort=0xff;
xDelay(100);
}
 LedPort=0x00; //亮灭10次后,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