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小弟 首次编写程序(其实是更改程序)遇到SM400这个辅助继电器。
   程序更改的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在软件中输入的时候不可以转化 提示说:超过24行,    但是我的程序更改需要24行以上啊
现在我该怎么办?先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GX軟件個輸入輸出網絡段受限24行,請使用中間繼電器節點過渡。

楼主:
2楼 我对这个不熟悉  可以给点直观的解决办法吗 ?关于你说的用中间继电器节点过度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 我对这个不熟悉  可以给点直观的解决办法吗 ?关于你说的用中间继电器节点过度的说法

等同于下面,但是很明显,行数减少了……

楼主:
谢谢师傅 我新手有您这样指点 真是感谢

网友B:
SM400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常闭的A触点,也就是常通信号,一般用在对信号的屏蔽等

网友C:
和SM400没什么关系,只是和结构有关系

楼主:
可以说说这个结构吗 ?或者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  我在网上找也没有搜到什么具体说SM400的

网友C:
SM400的说明,三菱手册中有说明
或是编程软件的帮助中查看特殊继电器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