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富士FVR008K7S—2变频器三相200—230V怎么接线
--------------------------------------------------------------------------------

网友A:
输入接单相220V的可以;

网友B:
富士220V系列变频器是三相输入220V,输出三相220V。此类变频器是交-直-交类型,输入交流电,由内部三相桥整流块得到直流,再逆变交流输送电机,其频率可控即电机转速可控制,用户一般用单相220V输入使用,但整流块内部的整流二极管流通电流相对于三相输入约大于一倍,这就要看整流块额定电流值是否合适,富士机使用的整流块或是组合模块内的整流级二极管,其电流余量很大,即可以单相输入220V使用,电机是380V的,须改为角接,电机电流也是大的,可以计算,如果是在低频率运行,即是在低转速工作,电机风扇散热不足,须外风扇吹电机降温,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