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请大侠人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51脚随便定,只要那三个脚有这个功能就行, 我的QQ为549627270 邮箱 XUYUMYUE@YAHOO.COM.CN

楼主:
附件怎么上传啊

楼主:
单片机谁学的很好啊,能加我一下吗,

网友A:
下一个郭天祥的教程看看,两天你就能自己写出来了。

网友B:
if(k==0)
{
 P0=0xfe;
  i=i+1;
}
if(K1==1)
{
 P0=0xff;
 P2=0xfe;
delay10ms();
 P2=0xff;
}
if(i==2)
{
 i=0;
}
程序的一部分,使用自增运算。 QQ 108648519

网友C(2011-03-31):
程序
根据你的要求(3、4条的表述好像有问题)写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Key =P0^1; //键按下时为低电平0
sbit D1 =P1^0; //高电平1,灯亮
sbit D2 =P1^1;

void x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y;

for(;x>0;x--)
 for(y=0;y<50000;y++);
}

void main(void)
{
D1=1;
while(Key==1);
while(Key==0);
D1=0;
D2=1;
xDelay(200); //延时5S
D2=0;

while(1){
 if(Key==0)
  {
D1=1;
while(Key==0); //等待按键释放
D1=0;
D2=1;
xDelay(200); //延时5S
D2=0;

网友C:
#include "reg52.h"

sbit Key =P0^1; //键按下时为低电平0
sbit D1 =P1^0; //高电平1,灯亮
sbit D2 =P1^1;

void x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y;

for(;x>0;x--)
 for(y=0;y<50000;y++);
}

void main(void)
{
D1=1;
while(Key==1);
while(Key==0);
D1=0;
D2=1;
xDelay(200); //延时5S
D2=0;

while(1){
 if(Key==0)
  {
D1=1;
while(Key==0); //等待按键释放
D1=0;
D2=1;
xDelay(200); //延时5S
D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