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高手们好,我是新手,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现在在做一台设备,他有6个机种,我给了他一个机种选择画面,然后我怎么样才能在其他页面上显示出我现在选择的哪个机种呢?比如在自动画面和手动画面上各显示当前的机种。或者可以直接联系我。QQ 397063222,谢谢

网友A:
选择机种的时候,同时做个数据传送功能,将机种编号传送到一个寄存器,然后别的画面上做个数值显示,将编号显示出来。
如果要显示文字,用注释显示也可以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得数据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机种的时候,同时做个数据传送功能,将机种编号传送到一个寄存器,然后别的画面上做个数值显示,将编号显示出来。
如果要显示文字,用注释显示也可以

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