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各位自控同仁,有一套设备是S7-300控制的,目前要求改为DCS控制。初步选定Honeywell 的DCS。
想知道技术上面是否可行?如果有原程序转起来是否快的?需要做哪些准备?

有谁将PLC控制转成DCS控制的么?

网友A:
技术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了解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B:
此问题属于逻辑错误。什么是PLC改DCS控制?工艺不变化,控制内容就不会变化,所谓改DCS,无非就是把原来都300扒了,重新上一套霍尼韦尔系统,这和什么都没关系。你要实现什么目的?可能主要还是网络吧。其实把原西门子系统升级就可以了,加块343-1,改以太网。如果控制不好,那是原系统控制没做好,和西门子没关系。

楼主:
技术上是可以实现,需要做些什么?
因为做DCS的人不了解工艺,目前有的就只有一套S7-300的控制程序。

网友C:
DCS和PLC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改加东西加东西,何必要大换血。有钱烧的,还是领导银根收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