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为了保护变频器,在母线电压过低时,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并且有逆变器的脉冲输出。这是保护变频器器件不受损坏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方法。这个故障也是不能被隐藏。变频器内部有母线电压检查机构,当母线电压测量值低于某个阈值后,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造成直流母线欠电压的原因有很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找对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一般都可以解决。
  首先变频器主要是来自进线电压的影响。
如果电网质量不好,有瞬间电压跌落,那势必会造成母线电压过低。在大型设备起动过程中,也难免造成电网电压降低。偶尔出现的瞬间的电压跌落很难捕捉到,这为故障的诊断增加了难度。如果能够确认电网质量存在问题(比如大电机起动时造成的电压短时跌落),而又很难改变这样的用电环境,那么可以使能变频器的“自动再起动”功能,在电压跌落时,变频器欠压停机;在电网恢复时,变频器自动再起动。

 在进线端加一个稳压装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要使用变频器专用的。在打雷时,也可能会对电网电压产生瞬时影响,也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的欠电压故障。不过打雷也是很偶然的事件,不会一直困扰变频器的运行。不过安全起见,工厂应该有防雷措施。其次是来自输出端的影响,即逆变器侧。
   在电机加速时,电动机从变频器获得电能,并将其转化成动能。如果加速时间短,加速度很高,那么母线电压会被很快拉低,而造成欠电压故障。针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有: 延长加速时间 如果使用了PID技术控制器,注意降低系统响应,减P加I,延长滤波时间
  最后是硬件问题。
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检测机构工作不正常,或者CPU处理机制出了问题,这些都不是设参数就能解决的,需要报修。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与变频器参数比较,如果母线电压测量值与显示值差异较大,可认为是变频器故障。
另外,还要排除最基本的电气故障。

网友A:
很好以后一定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