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大家好
    我电脑上装的是2007版WICC FLEXIBLE,在向TP177A触摸屏下程序时出现如图提示,这个提示是不是说WICC FLEXIBLE软件版本低啊?

    我OS更新了 结果更新一半说发生错误,提示文件不一致,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吗啊??
    我用USB转串口连接的 ,没办法 电脑上没有COM口 总是连不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谢谢兄弟姐们了

楼主:
不至于吧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看提示是你的软件版本低,但是没有实际遇到过你的问题,不好回答。更新os一般都是升级,你这样更新恐怕不还,还是想办法升级pc端的flexible吧。

网友B:
OS能更新一半,证明还是能更新的,你可以多试几次,应该能行的

网友C:
我遇到过你的问题  qq419480161

网友D:
应该行的,是不是OS镜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