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FX2n编程

楼主(2010-11-23):
求助:三菱电梯FX2n编程
我有台电梯,控制系统是三菱PLC FX2n,原为10层10站10门1.75m/s后改为6层6站6门1.0m/s;所有软硬件都没动,现运行不正常。希望有经验、有能力之士指点。费用好说

网友A:
上次发过帖的,但是你依旧没有说哪里不正常,说详细点让大家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三菱电梯FX2n编程
我有台电梯,控制系统是三菱PLC FX2n,原为10层10站10门1.75m/s后改为6层6站6门1.0m/s;所有软硬件都没动,现运行不正常。希望有经验、有能力之士指点。费用好说

如果是程序设计方面的问题,也许我可以帮上忙。最近我正在开发了一个程序分析软件,分析出不少PLC程序中的问题。不过目前仅限于比较简单的程序。

楼主:
电梯无法做井道自学习,每次运行撞到限位后能正常运行一次,但爬行距离过长,然后每次运行都以爬行速度运行,直到撞到限位后才能在做一次正常运行

楼主:
我这有三菱软件,是否可以在线协助我调试此电梯

网友C:
有软件可以看到程序那就好办点,看每个厅门和上下极限是否闭合.改完后的那四层的检测方面有没有相应改.

楼主:
软件有但不会用,层门闭合,限位动作都可以,原来的10/10站程序没改,井道学习没做。如果我在线,可否远程帮我调试。其他好说

网友C:
不会用那要学,不然没法帮你.要电脑与PLC联好.编程软件打开能读取PLC内程序.之后才能改程序.